华硕品牌机P8H61-M/BM6630-8/DP-MB主板开机报警

楼主(2016-07-15):
  开机诊断卡跑码20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请指导

网友:
有没有资料 提供一个

网友:
是内存报警吗?可以先查下条件不行再刷程序啊

网友(2020-04-07):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R2.01主板和华硕H61M-E一样基本相同,故障现象插不插内存开机都是一长二短报警,不显示,看情况好像是不过内存引起的报警,查内存条件,当查到
CSC6 1脚 S_SMBCLK_VSB :1.5V(正常为3.3V)
不正常,这个脚是南桥H61内存时钟检测脚电压不对所以报警。看点位图它和排阻RSRN3 1脚相连万用表测已经断线,补好线开机CSC6 1脚 S_SMBCLK_VSB 上升为3.3V,开机不报警了,但新的问题出现开机一秒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在开机在掉电反复,好像有什么保护。强制上电万用表测量当测到
QPQ61 D脚 P_VCORE_SHDN_10:0.48V(正常1.07V)
不正常,这个脚是南桥温控检测,电压不对关闭主板引起掉电,拆下QPQ61 N沟场效应测量,发现DGS脚都击穿,更换一个场管,上电开机“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