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4g la-c611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15):
本人小小白,很少发贴。废话不多说,同行拿来一块E5-474G的单主板说不开机。拿到手里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测试公共端为0V。首先用万用表量公共端阻值正常。在论坛找了一下没有图,这是6代I5的机器,淘宝都没有卖的。没有办法看了下充电芯片是BQ24780TI的。在论坛找了一下,正好找到这个芯片的参数。根据参数看出,4脚输出25V条件为:28脚VCC为供电脚19V,6脚为ACDET为2.5V,24脚REGN为6V。通电测试28脚19V 6脚2.5V都正常。24脚电压0V不正常,量阻值16欧短路。在网上订个芯片换上去量24脚不短路了,通电测试问题依旧,再量24脚又是16欧了。量24脚接到板子背后一个电容,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拆了,再换上一个BQ24780通电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
望各位大师加点分,跪谢了

网友:
今天最后2分  给你了,你太谦虚了小白还修同行机,

网友:
你也太谦虚了吧 这么好的技术还算小小白 那我就是大白了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还好的芯片的手册,要不这样的不好修呀,

网友:
最好是多来几张实操图

网友:
还好的芯片的手册,要不这样的不好修呀

网友A:
要是把芯片引脚图片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我和你的维修方法差不多

网友:
看这思路哪里是个小白

网友:
实战经验丰富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太能装了,你这叫小白那我这样的都算不算会修了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这样看起来很吃力,简单明了一点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把芯片引脚图片发出来就更好了

论坛有芯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