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2.2 掉电很快

楼主(2016-07-15):
     今天同行送一下技嘉H61M-DS2  说开一下就停  她说BOIS  资料坏, 上电试一下,掉非常快,这个我说不像是资料 , 测一下各组供电没有短路,  再上电  用显波器测瞬时开机各组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打图一下,查DU1  9 脚  VR_ON开启脚没有电压   跟追到Q18 D极没有电压测R47莲接CPU_VTT 电压也没有这说明,先有CPU_VTT  才有CPU供电, 继追  CPU_VTT产生电压 又用显波器开机瞬时TU1PWM心片7没有电压  追 VTT_EN   莲接Q9 把折了不再掉开机, 也顺便测一下Q8C正常  找好场管装上去,好了   有什么说不好的,请大家 别见怪

网友:
思路还是蛮清晰的嘛  不错

网友:
VTT电压不正常吗?是EN不正常?

网友:
Q9坏了,引起EN不正常

网友A:
像这个掉电这么快的,不知道你用什么测电压,反正我用的是模似显波器测,数字表没有来试过,请大家注这一点,

网友:
我有片昂达H61N ,开机五秒掉电,掉电后又自动上电,再掉,检测卡跑到5C代码时掉电.我用数字表打了一下,五相供电中有一项电没有出来.不知是不是PWM芯片坏了.这芯片是UP6281S8,有表测很费劲,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DS2这种板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个掉电这么快的,不知道你用什么测电压,反正我用的是模似显波器测,数字表没有来试过,请大家注这一点 ...

这个用福录克的表 应该 可以跟得上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啦

网友:
我都是用万用表

网友:
没有这高端的设备只有摸索着换件

网友:
这个用福录克的表 应该 可以跟得上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啦

网友B:
Q9受控于Q8,楼主没测Q9的G极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吗?我觉得最好找出坏的管子,然后补上,这样修起来的板才稳定点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基本功扎实,基本秒杀了

网友:
思路不错,掉电块的我都是先把万用表点上,再按开关

网友:
GA-H61的板子质量太差了,修了很多,双BIOS还是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Q9受控于Q8,楼主没测Q9的G极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吗?我觉得最好找出坏的管子,然后补上,这样修起来的 ...

对于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我也测Q8 C极了,瞬时是底电平,所以折掉Q9 再测得电压,正常了,这就说Q9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