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P 显示LOGO 掉电

楼主(2016-07-15):
y485  几秒钟掉电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吗?

网友:
什么故障引起的掉电没说呀,,帖子没发完吗

网友:
还好的芯片的手册,要不这样的不好修呀

网友:
还好的芯片的手册,

网友:
我看还是刷BIOS吧

网友:
刚显示就掉电首查开关

网友:
是不是开关没电,就四秒掉电了呢

网友:
解决了也不说一声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先把开关去掉试啊

网友:
有时候没接硬盘不也是这样吗,AMD的也要看B IOS电池电量,放电之类

网友:
bios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鬼。。求助  ?

网友:
刷BIOS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