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ab005TX进水维修

楼主(2016-07-15):
一台HP 14-ab005TX进水不开机,拆机发现进水部位为EC和内存供电部位,板号是DAX11A6D0  REV ,该机现在没有图纸

进水部位

进水部位清理好,腐蚀的电阻电容换好,发现内存供电芯片也坏了,丝印是3T=2E,查找资料型号是UP1565

除了内存供电和CPU供电,其它供电都出来了,测量主板还有一组1.35V的供电,直接飞线解决,还有两张图今天传不上,明天补上
补上图片
主板各单元供电标注

飞线图示

最后提醒大家这样飞线要注意:最好从有电电感滤波后的位置飞到目标电感滤波前的位置,千万不要把有电电感滤波前的位置飞到目标电感滤波后的位置,至于原因就不多说了,有示波器的朋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1.35V的供电哪里来的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另外的1.35V是哪来的?

网友:
1.35哪里来的啊?

网友:
又是飞线高手

网友A:
进水要么好修,要么很难修!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1.35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
这个加分  有个重复另外一个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要么好修,要么很难修!

大实话啊呀

网友:
楼主那1.35V是不是就是内存供电呢,现在新机内存供电都是1.35V吧

网友:
记得有次修这机器  桥也挂了  内存供电芯片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