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圆口键盘鼠标失效,已修复.

楼主(2016-07-15):
此板是做为二手电脑装给客人了。前两天客人拿来说键盘,鼠标不能动。我试了一下确实不行。就给客人换了一片。如图:

测5V供电,正常。KB_DATA_R对地体值200多不正常。正常应该在500多。

看了一论坛里都说排阻可能有坏,我在线测了一下222排阻,有一组2.1K,其它三组测不出来。
从其它料板上拆了一个272排阻换上去,结果可以了。测阻值596,看图。

就是这个地方,旁边放着拆下来的222排阻。如图:

上机测试一切正常了,PS/2口不正常时,连开机,嘀的声音都没有,现在有了。如图:

本来想着试试能不能修好,没想到运气好修好了。所以迅维网就是好,只要认真学,一定能学到东西。

网友A:
阻值测不出来,怎么会使接口对地阻值变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值测不出来,怎么会使接口对地阻值变小呢

不知道,我拆来测那个222排阻,测阻值也正常.这板也没有线路图,没去跑线.换了272好了,就没有管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拆来测那个222排阻,测阻值也正常.这板也没有线路图,没去跑线.换了272好了,就没有管它了.

对地的排容,可能在加热后好了,,估计排容也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的排容,可能在加热后好了,,估计排容也会有问题

可能没有拆下来测的时候,笔针没有接触到,四组,只有一组2.1K.拆下来测四组都有2.1K,本想直截换回去.后来想想反正都拆了,就在料板上找个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有拆下来测的时候,笔针没有接触到,四组,只有一组2.1K.拆下来测四组都有2.1K,本想直截换回去.后来想 ...

是呀,反正是修好了,也不用深究了,,,

网友:
不错,很简单的故障

网友C:
这种故障能够修好的话算不错的,我这种问题一般都搞不定

网友:
这样的  等主板冷下来再测试为保险起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能够修好的话算不错的,我这种问题一般都搞不定

你是老手了,这种故障你都交给徒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老手了,这种故障你都交给徒弟了吧.

放凉了测也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我还以为要动IO呢

网友:
我上次在技嘉主板上修过类似的,也是接口处供电排阻损坏。换完能正常使用,情况差不多。

网友:
阻值测不出来就相当于断线了,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D:
KB_DATA_R这个问题在那里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KB_DATA_R这个问题在那里测的

这个针脚定义应该差不多的吧,我是找一个华硕的点位图,对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