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楼主(2016-07-15):
上次发的求助帖子我已经解决了  经查过图纸这个地方应该还有应该mos管   但是拿过来的时候完全就没看到,被上家刮掉了。版号是这个 直接接线 接一个上去。再换了一个51123待机上去  原装的是51123a 代换成功  开机直接显示

网友:
怎么刷新一下电脑又发了一个重复的帖子  怎么删除啊???

网友A:
知道的告诉下  等下被管理员封号了

网友:
飞线用那么粗的线,有点不美观,又不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的告诉下  等下被管理员封号了

有时候网络延迟会发出两个帖子  另外一个已经删除

类似的我问题 可以联系对应板块的版主 删除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