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只有来电话有声音,音乐无声,无音量条

楼主(2016-07-15):
这个问题= =很眼熟,以前师傅教过。我给忘了
我记得是尾插进过水才会这样的
换尾插也会好,关键是我没有
挑短某根针就好了。某个第九脚
= =忘记了,只能找图纸了。
上图
很明显,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于是我看到了ACC_DETECT_L,正好是从下往上的第九个脚= =
挑断尾插上的那根针
插上开机,上下音量都出来了,开机键也有声音了
至于原理= =得查这个26脚ACC_DETECT_L。
才赚五十块,完全没心情去查。

网友A:
楼主这个==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神了

= =如果挑错了,大不了买一根排线咯。几块钱。旧的哈。
还好记性还可以,哈哈

网友B:
这样也可以   以后遇到也试试  50块钱是不是少了

网友C:
修手机没有尾插。你业余的哟

网友:
切换检测脚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信号,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没有尾插。你业余的哟

= =基本不备4和4S的配件,赚的太少。毕竟没多远有个配件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   以后遇到也试试  50块钱是不是少了

生意难做。还是一个老妇女。砍价凶的很哦。我说70,她说50.我说不行,做不出来,她就要走= =这么叼。叼炸天,我做还不行么。毕竟挑段断的事。

网友:
是直接取下来,还是给它剪短了?

网友:
好费脑的活,这配件,在维修台的费件找,应该不少10条

网友:
那你就报换尾插嘛  不就可以多收点了~

网友(2016-08-20):
iphone4/4S 支持尾插音箱设备,当尾插接入音箱设备时,ACC_DETECT_L被拉低,声音就会切换到外接音箱,内置扬声器就会失去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