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联想B460笔记本开机后蓝屏

楼主(2016-07-15):
LENOVO联想B460笔记本开机后蓝屏

网友A:
再说一下,本人会修台式电脑。笔记本没修过。说白了拆外壳只知道拆后面换硬盘内存。求指导一下基本,和需要解决的故障。谢谢。

网友:
蓝屏是进入到WINDOWS后,有时候是过一段时间后才蓝屏,有时候立即蓝屏。

网友:
慢慢替换测试,系统 硬盘 内存 CPU
替换完了再修主板

网友B:
不过很多B460都是铁壳MOS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很多B460都是铁壳MOS管的问题

自家的电脑,哪有那么多配件呢?尤其CPU肯定找不到,像内存硬盘还好弄。

网友:
先软后应吧

网友:
看你把内存和硬盘都换了那就先刷BIOS再改乌龟壳,不会就送修

网友:
本人遇见装系统蓝屏的机器!最后发现是CPU有问题!intel的CPU  I3二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很多B460都是铁壳MOS管的问题

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的,35V 哪里!

网友:
更换CPU供电两个乌龟壳上管

网友:
有没有重新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模式呢?CPU供电的铁壳管也爱坏

网友:
蓝屏先装系统

网友:
系统坏了,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脑要么35V那里的问题,要么乌龟壳的问题,不过先易后难,系统,内存,CPU,之后在搞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下,本人会修台式电脑。笔记本没修过。说白了拆外壳只知道拆后面换硬盘内存。求指导一下基本,和需要 ...

可以考虑先换个系统、和内存   试试 这个比较简单
不行就送修吧 460这个机器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家的电脑,哪有那么多配件呢?尤其CPU肯定找不到,像内存硬盘还好弄。

那就先弄硬盘和内存

网友:
改SATA 模式  下光驱  换内存

网友:
更改硬盘模式,装系统,个人觉得能亮问题不是很大,你想想能这能亮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蓝屏故障比较麻烦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改个硬盘模式试一下,或者装个系统,换个内存,一样一样来啊

网友:
应该先看看软件 在看硬件

网友:
大家说的都对, 460就是问题多。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或者cpu供电出问题 呢

网友:
CPU 换了吗

网友:
先换个系统,再查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先换个系统、和内存   试试 这个比较简单
不行就送修吧 460这个机器还是比较麻烦的

换系统    换驱动    刷BIOS

网友:
铁壳乌龟壳坏了  找人弄 你自己根本弄不了的 如果是同行 别人收你一百多不过分 就这么简单

网友:
B460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卡,也有内存的

网友:
如果待电流有点大那就是CPU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U坏的可能性挺大的  以前见过两个

网友:
007e 考虑显卡和显卡供电

网友:
首先要排除系统硬盘 内存 然后 cpu 或者cpu供电铁管(一般要连cpu供电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