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193wv 花屏求救 驱动板坏

楼主(2016-07-15):
就是驱动板坏了 不知道主控还是mcu 有谁修过么 屏是好的

网友:
屏线换过了吗    刷一下程序   查一下主控的供电   和屏线接口的对地值

网友:
怎么看像是屏呢

网友A:
换个驱动板吧,我试过换上面的电解,芯片什么的都不好,最后换了驱动板,没办法....对了,程序也不用写了,不关它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吧,我试过换上面的电解,芯片什么的都不好,最后换了驱动板,没办法....对了,程序也不用写了,不关它 ...

大神又出来帮助大家了   快  掌声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又出来帮助大家了   快  掌声响起来

请叫我雷锋,谢谢

网友:
驱动板的主控

网友:
驱动板主控如果坏了是不是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吧,我试过换上面的电解,芯片什么的都不好,最后换了驱动板,没办法....对了,程序也不用写了,不关它 ...

水母哥不仅精通硬盘  还精通笔记本 显示器    我向水母哥学习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直接换驱动板吧 我遇到几个加焊大芯片好了一段时间又返修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水母哥不仅精通硬盘  还精通笔记本 显示器    我向水母哥学习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直接换驱动板吧 我遇 ...

完全不会修硬盘,笔记本,显示器.以上说的全是猜测...

网友:
确保平时好的话 应该就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会修硬盘,笔记本,显示器.以上说的全是猜测...

一只低调的小水母~~~~~~~

网友:
这种故障,没必要猜测,直接换个驱动板试,或用点屏器测试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我嗅修到过一个 花屏的  但是没你的花的厉害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找个屏或驱动板代换一下

网友:
感觉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输入部分防浪涌六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逻辑板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