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一些怪事

楼主(2016-07-15):
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的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时候调到20V 然后黑表笔接地,怪事就来了,我红表笔都没接任何东西万用表上的数字就在跳,有时候跳12V多 有时候又跳8V 反正就是数字在乱跳,我就奇怪了 红表笔我是悬空的没碰任何东西啊,然而我又发现我的手触摸黑表笔后表上的数字就正常了。是不是万用表的问题啊,谁知啊  还有自动量程的万用表哪种凭牌好,最好是二极管挡跟通鳴挡一起的,也不需要按件切换二极管档活着蜂鸣档。

网友:
自动挡的表 都是这样的数字乱跳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够电了

网友:
我的自动量程是胜利的。不过按钮容易坏。

网友:
福禄克的万能表   杆杆的   就是老贵了  哈哈

网友:
只有这样才有进步,不然没有人高研究了

网友:
你的万用表是不是不准了或没有电了呢 用福禄克的吧比较好用一些

网友(2016-10-20):
数字万用表本来就喜欢乱跳,只要测量准确,不用管它,你把黑表笔接主板地数字有跳动相当于悬浮地,而用手接黑表笔不跳等于接大地,并且万用表上有数字且稳定,

网友:
学习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