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33G002不亮

楼主(2016-07-15):
我一台戴尔P33G002笔记本开始8声报警 当然显卡问题 我用热风枪吹显卡芯片亮了裸板测试了2个小时 装机**居然点不亮电源便跳正常 报警声没有了 就是不显示 兄弟们是不是显卡挂了  还是BIOS坏?赐教

网友:
怀疑bios 先刷个试试 论坛有这个bios

网友:
风枪吹了就装机不上bga?不行就重值

网友:
刷bios,不行查显卡电压或bga加焊试试

网友:
大神 风枪吹下就能交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