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410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6-07-15):
待机0。00后面看不到,按开关上电 到0.02不动,知道这机子有个通病BIOS的刷了不行,没办法老实测板了,发现3V,5V都有的,直接找到EC测一下,发现供电复位正常,   且124脚SLP-S3#都出来了,有3.3V,那就不去测桥的条件了,第100脚SUS_ON也有3.3V,这样12V有了,LID也有高电平,恩看看还有哪个,找到123脚RUN-on这个重要信号发现没电,高兴了下发现原因了,那个BIOS刷了4个了都不行,条件也都有,上电启到一半启不来难道EC坏了,换新的,晕一个样啊还是到0.02。。。。。大家给个想法

网友:
排除了ECbios?上电到002  查 RUN_On为何没有发出啊 是否拉低

网友:
翘起那个脚位  看ec有没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