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维修

楼主(2016-07-15):
三星T190触摸式显示器菜单停留在右下屏幕边上按菜单也不消失而且听客户说屏幕时间长了还抖动,根据经验判断应当是程序的问题,写入对应程序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屏幕抖动也跟程序有关啊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按键坏的多

网友:
三星程序问题多

网友:
抖怎么抖啊。。三星就是程序爱坏

网友:
T190和T220,侧边按键也坏的多,出菜单基本上把按键一换就好了。

网友A:
要是我的话,会先把开关拔掉再看是否有菜单,如果还有,才会想到刷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会先把开关拔掉再看是否有菜单,如果还有,才会想到刷写程序

我跟这位大神的思路一样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三星程序是硬伤啊

网友:
我会告诉你这个机器还有真正的问题你没有解决,你信不信

网友:
可能还有隐患

网友:
这个案件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