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修复联想L-IG41M主板跑E9

楼主(2016-07-15):
          进水机,主板多处发霉,清洗,氧化电阻原件加憾,,自动上电不跑马,放电短接跳线冒无果,测时钟复位正常,换CPU内存无果,刷BIOS无果,杀北桥跑D5-E9,再刷BIOS无果,,,,怎么么好得,,跳线帽跳23脚按开机就好了。    附上亮机BIOS  REV1.0的

G41 L-IG41M REV 1.rar

网友:
放电就好的吗

网友:
杀北桥是加焊还是更换,如果是更换的话,成本就大了吧

网友: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跳冒跳错了

网友:
你是换了北桥?  这板子还换北桥啊  够有耐心的了

网友:
G41的北桥从来没有见过坏的

网友:
北桥可能是误杀了吧。

网友:
跳错线会下不去内存

网友:
哥们,RTC电路没仔细检查,哈哈,还有,板上会标示那2个脚是正常工作脚位的!

网友:
有块H61的也是跳线帽不对造成的不跑码。。

网友:
这个是不是人为的啊  ???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跳线帽不是12脚而要23脚连接一起吗/

网友:
哈哈  前几天才遇到一摸一样的问题    cmos跳线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