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st2220mb电源板上5V转3.3V的芯片型号谁有,求告知,谢谢

楼主(2016-07-15):
(图片)

网友A:
5V转3.3V的芯片种类很多,,随便找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转3.3V的芯片种类很多,,随便找一个就行

这机的按键板对3V的要求很高

网友B:
如果按你说得  要求高 就只能找一模一样的了  给你 设置个高亮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能帮你看一下

网友:
RAYDIUM 的 ldo  RM2101D0BA   5v转3.3v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1649-1-1.html

找 1A  LDO TO252   low noise 替代即可  没那么复杂
一般驱动版上都有

网友C:
型号是960t45   找个别的转3.3的也行啊。

网友:
1117应该可以改的

网友D:
1117、1084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你说得  要求高 就只能找一模一样的了  给你 设置个高亮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能帮你看一下

之前改了一个,用了一段时间,按键板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是960t45   找个别的转3.3的也行啊。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1084不行吗?

用不久,按键乱跳呀

网友:
随便找个1117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