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不开机

楼主(2016-07-15):
今天六点多有接一个H61-DS2. 上电不开机  相信大部看到这样的问题第一反应  刷BIOS, 测各组电供都出来,复位,时钟,电源好信号都有了, 也刷过BIOS 。还是不开机,就是桥旁测排阻,无意用表笔测RN8排阻时候发可以开机了,  再用放大镜看一下,原来是这边-FRAME信号空焊了,

H61M-DS2 Rev.2.2.pdf

网友:
侦周期信号??????

网友:
822排组虚汗?

网友:
华硕的就是刷bios    换排阻

网友:
楼主  说的  不开机  什么  什么  意思               不触发   还是  不显示!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种上拉电阻还是虚焊的情况不逐一排除 不大容易找到的

网友:
可很的排阻,我也搞了两片空焊的,郁闷整了我好久,可怜的新手啊

网友A:
是822排阻空焊引起的吗

网友:
意思 就是说可以开机不显示,

网友:
应该是说可以触发,也不掉电,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22排阻空焊引起的吗

是的.所以平时看到可以触发不掉电的,可以测一下桥旁边排阻上拉就压,

网友:
上几张主板的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人才 这个也坏、找到

网友:
是的,排阻,BIOS

网友:
好久没有修台机了,快忘记完了。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觉做这行太烧脑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是的.所以平时看到可以触发不掉电的,可以测一下桥旁边排阻上拉就压

网友:
厉害,这样的问题都能发现,运气好,技术更好,呵呵

网友:
无意间就发现了问题!!!

网友:
这信号空焊,一般人真找不出来,楼主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