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宏基4740G

楼主(2016-07-15):
故障:不触发,用电池正常
维修:B+无电压,PQ14,PQ15不导通,G18V.G极由PQ22控制拉低,PQ22G极无电压.
G极控制信号为ACON,PACIN,ACOFF.ACOFF为低正常.ACON,PACIN也是低电压不正常.
PACIN信号由LM358发出.LM3588VS电压18V正常,23.3V正常.32.6V偏低.PR3PR7拆出来量阻值,正常.拆掉PC6电容,3脚电压3.6V正常了 .装上屏测试亮机,OK!
此机板号LA-5681P

网友:
电容漏电了,天热受潮小电容小电阻容易坏

网友: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所有机器都像这样好修就好了

网友:
仁宝的典型故障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