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脑医院之asus x450cc 进水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07-15):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新宇电脑医院)
维修人物:阿虎
维修时间:2016.7月
故障:进水 不触发
维修心情:一般一般 倒数第三
天气情况:中雨
.............................我是分界线.........................
   先来看看板号吧:实物图如下:
    x450cc rev 2.1

      在来看看主板正反面,请原谅我的手机像素渣渣 土豪看不过去请支持我个手机

.........................................................我是分界线.................................

      老规矩,,,接机省略.....拆机省略.....直接进入正题,来的时候是进水了,同行自己洗刷刷了,还是不开机,就拿过来了,我接到机器的时候打阻值,发现公共点短路,烧鸡,一个电容坏了,你以为这么简单,错了,换掉电容后,发现保护隔离过了,还是不上电啊,此时我在去打5v电感阻值发现 对地30欧,明显短路了,短路了 那就烧一下看看吧,一摸待机芯片,up1589q发烫,拆掉,在次打阻值发现5v电感400多欧,3v电感400多欧 阻值正常就开始订货了。。。。。
      第二天到货了,开始装芯片了,芯片装上后,打阻值无异常后,测试待机电压只有5v电感有电压 3v电感没有(最后修好后发现 3v是开机后才有的)然后就开始测量其他电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抽根烟休息下,,,,待机芯片 线性电压正常  ac_in_oc# 这几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就先排查了,最后还是在排查下 lid#信号吧。。。直接戳开关接口第一脚 无电压,打阻值无穷大,于是又开始飞线啦,,,,飞线后ok 亮机 小问题  谢谢加分

网友A:
修个一个x550cc不开机的也是lid无电压

网友:
休眠信号断线

网友B:
这个板子我前段时间遇到一块超变态的,本来就是跟你这个故障一样,5V短路不过我的1.05V的供电芯片一起挂了,都换好之后一通电立马干掉1.05V芯片,换了好几个芯片周围电路全部搬板兑换过元件,一样通电就烧。最后无赖借用显卡0.9V电压,改集显了!!

网友C:
这机器换键绝缘要做好,有时会引起主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前段时间遇到一块超变态的,本来就是跟你这个故障一样,5V短路不过我的1.05V的供电芯片一起挂了 ...

你那个比较坎坷啊 呵呵

网友D:
比较顺利的维修

你这像素  摄像头换个 13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一个x550cc不开机的也是lid无电压

你运气好啊 我这坏好几个地方啊

网友:
是的   华硕吊机器 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换键绝缘要做好,有时会引起主板短路

我没换什么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顺利的维修

你这像素  摄像头换个 130W的

天意大仙 支持我个手机好不好

网友E:
哥哥,你是撒子破牌子的烂手机啊。。。。 这像素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哥,你是撒子破牌子的烂手机啊。。。。 这像素太低了

4s 后壳问题 我发了后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哥,你是撒子破牌子的烂手机啊。。。。 这像素太低了

h55 兄弟给俺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a与c之间徘徊,学习学习中

大家一块学习

网友G:
LID 休眠信号碰到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ID 休眠信号碰到很多了

是的 上次修个联想的也是这个lid问题

网友:
楼主AC_IN_OC#是不是0V才正常,我今天碰到一个0.7v的,还没解决

网友:
进水机小电阻容易坏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两台没有解决掉,一台是加电1。4就不动了,一台就是开机无加电,3V有5V只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