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2与8718是否通用。

楼主(2016-07-15):
小白弱弱的问下,在图纸上经常看到 一个芯片位置写着两种或以上的芯片型号,是不是说这两个芯片 在这个板上是能互换的。 如下面一张图 两个IO  是否能互换。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样看的话  应该 是通用的

网友:
在这个板上应当是没问题的,但不代表所有的板子都能代换吧

网友:
有的可以  有的外设有问题

网友:
代换试试 有的需要改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