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程序芯片的读写

楼主(2016-07-15):
       以前碰到带程序的EC芯片损坏,头痛不已,其实,只要找到芯片的对应引脚,是可以用809F编程器进行读写的。
       接到一台DELL 3521笔记本,打开一看,触摸板芯片已被击穿,此板连接着的EC芯片KB9012QF A3,确认也损坏。找到芯片和编程器读写的对应引脚,飞线连接,上电还能识别,先读出程序并备份,然后换一块空白芯片上去,只需几十秒,一个带程序的芯片就这样诞生了。

找引脚

飞线

上电识别

不管好不好,先读取备份

换空白芯片后,试写入原机备份程序

比起去买拆机芯片,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A:
必须得有那个红色的座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得有那个红色的座子吧

脚接对了就行,,,,,,,,,,

网友:
9012早就有大量教程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本人在线时间不多,帖子如有重复,请帮助删除,谢谢!

网友:
不错
就是要是芯片也坏了,比较难找源程序

网友:
刚买了这个编程器。。

网友:
楼主加上一句,读写的时候,主板要加上待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得有那个红色的座子吧

用这个座子是为了焊接连线方便和脚位清楚好找,如果脚位特别熟悉,也可以用比如细的插针这样的小零件自制座子

网友:
芯片没有坏 你是很幸运了

网友:
那种要焊在上面的好烦

网友(2016-09-04):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干

网友:
我一般买拆机芯片,这个学习了

网友:
809能刷EC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碰到换EC还刷程序的,先收藏

网友:
不错啊 这设备我都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