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 R1.1 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7-15):
主板型号:技嘉GA-P75-D3 R1.1版本很久没有发帖子。
同行

拿来的网吧一批技嘉主板给我修。一共16片。各总的问题都有。先修好修的。复杂的最后面来。简单的问题就不描述了。

有几片没有CPU供电的。风扇停停转转的。芯片 95836的25.26脚有5V .9脚开启正常。5.6.7脚也有1点多V.就是不出供电的。 难道芯片坏了。但是这芯片很少坏。看看CPU供电还要满足什么条件。cpuPWORK还没有查。找图纸和点位在Q61测到时0V(不正常。正常要有1V)瞬间测的Q61G级有拉低动作。但就是不出CPUPWORK。换掉Q61还是一样。怀疑三极管不行。直接拆掉也一样。还是查下条件满足吗?时钟。bios(刷了BIOS还是一样)。查了下PG 。 DRAMPWGD没有电压、再继续往前走。桥要发出DRAM_PWORK需要ME_PEORK和内存供电正常。 测MQ1 没有电压0V   MQ2 G级也是0V、没有满足。再测MD1 1脚0V 2脚3.3V 3脚0V不正常。直接查1脚来源于内存旁边这个8脚芯片RT9108B。查2.3.4脚有3.3V 6脚没有输出。对比了下好板。在待机的时候MQ1就要有3.3V.终于找到问题来源。直接料板上找芯片换上。待机下测MQ1已经有3.3V了。(这八脚芯片有点像AMD在待机下也要产生1.1V的电压。只不过RT9108B这芯片不参与触发,).上电已经开始跑码亮机了。
总结:由于RT9108B6脚没有输出导致MQ1没有正常工作而导致CPUPWORK没有产生而不出CPU供电。给新手提供参考。写的不好还望见谅。图纸和点位论坛已经有了。要的自己去找。

网友:
这主板好新,营养丰富

网友:
怎么CPU没有供电要看PG的

网友:
顶楼主,修此故障太需要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