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卡的6P插座中,接地的三个脚没有互相连通?

楼主(2016-07-15):
小白才发现显卡的6P辅助供电插座中,接地的三脚 左右两脚在印制板上是连通且与电路的地相通。而中间脚却与左右并不相连,这样有什么目的?求解惑。。。
显卡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A:
插入检测用
helloyf
月饼大哥,麻烦看看我这个帖子里描述的问题,是怎么回事?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8358-1-1.html
详情
helloyf
想来也是,而且8P的供电插头,本来4、8脚应该接地,结果4脚也没连通,可能一样的道理。
详情
zhangxunhai
确实是这样,它们相通表明插头接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检测用
确实是这样,它们相通表明插头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检测用
想来也是,而且8P的供电插头,本来4、8脚应该接地,结果4脚也没连通,可能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检测用
月饼大哥,麻烦看看我这个帖子里描述的问题,是怎么回事?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83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