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掉电板号CHICAGO_HR_HPCMV_MB_V1

楼主(2016-07-15):
接到一台hp CQ43  掉电主板,刚加电主板能显示一分钟后掉电,在加电电流就停在0.17,经测试主板待机3v  5v   1.05v  1.8v   1.5v电压均已开启,缺CPU供电及显卡供电。cpu供电IC  ncp6131.

.测量6131第4、5、6、9、10 38和39脚电压4 5  6脚电压均在1.0V   9脚电压3.3v   10脚38脚和39脚供电电压均有5v。  从9脚的EN开启脚可以看出问题出在CPU供电自身,是cpu供电保护了。由于ncp6131 输出cpu供电和显卡供电,首要考虑电源IC 坏和电源后机短路。更换ncp电源芯片。后上电电流跑1.05后马上又回到0.17v 可见不是电源芯片损坏,再更换cpu,电流挺在0.7个安培。由于刚开始拿来时机器还能点亮,在加上换cpu后电压可以维稳,目标锁定在显卡上(之前就有显卡掉电的例子植不过是别的机型)。果断做桥。  。。。。再上电机器开始跑,外接亮机。收工。看到论坛里大部分说是bios问题导致的掉电。特写此贴,方便各位同仁快速修机不要走弯路。如有解决问题 忘加个分

网友:
这个图纸,确实不错,顺带把BIOS传上,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破机器好果断干显卡,我也遇到过掉电的。

网友(2023-10-11):
我碰到一个HP 431,和你的故障一样,加焊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