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LUS不跑马复位灯常亮秒杀!!

楼主(2016-07-15):
学渣飘过求高手吐槽!!

网友A:
又是822怎么这个品牌的板在基地都是换822好的

网友B:
主板上到处都是822,到底是哪部分的822出问题了?

网友C:
没有思路,如何判断是哪里出问题。这样盲目干822也不是办法啊,尤其是对于新手们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貌似是CLK-EN的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到处都是822,到底是哪部分的822出问题了?

好难说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貌似是CLK-EN的822排阻?

时钟的3.3还有供电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思路,如何判断是哪里出问题。这样盲目干822也不是办法啊,尤其是对于新手们

多查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822怎么这个品牌的板在基地都是换822好的

呵呵华硕就是爱坏822!!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822是链接到哪个信号的。。。。。。。

网友E:
华硕主板就是这样,822坏的多,有的时候全板我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主板就是这样,822坏的多,有的时候全板我都换了

666同感!!

网友:
楼主起码说一下是什么信号 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是那是什么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到处都是822,到底是哪部分的822出问题了?

应该是  P_VRMPWRGD   上拉  不够    拉低 C_PG   时钟没工作!   导致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  P_VRMPWRGD   上拉  不够    拉低 C_PG   时钟没工作!   导致不复位!

好多都是因为这个信号不正常才引起的故障。

网友:
到处都是822坏,华硕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