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网捷豹,华擎A55ICAFE

楼主(2016-07-15):
第一次修到FM1的主板  特地网上买了个CPU  这板收破烂吗收到的  以前修M2 M3  775 和H61居多,第一次修  有点紧张  毕竟不熟悉  不知道时序和M3  M2是否一样的  上电打值 正常  测得主板各个电压都正常  和M3 M2基本一致 就CPU电压 和总线没有  查VRM芯片开启信号为低
查来源, 受控于VCORE_EN,测也是低  继续往下查。
测得QT19 1脚为高   然后未拉低  拆掉换个 不小心C脚铜皮扯断  接线(这里一开始没图纸,我接到地去了)tq20控制机为低了 拆掉后G恢复高电平3.3V 。一装上G就是低。把我纳闷死了。换了3个后 。把G级前电阻换成4K不行 1K不行 400欧不行。坑爹啊,跑G级信号来源  只链接IO  难道是IO问题,没办法 只好干了IO  换了一个还是一个鸟样,无语了,没办法找了图纸 把接错地的改下  然后CPU电压出来  可是问题了  跑码一瞬间就到11 然后没反应  连内存都没到,怎么回事,会不会CPU问题。可是我就买了1个CPU难道就是坏的,继续查 各个供电时钟全部正常,坑爹啊,难道第一次修这板就挂在这里,因为没CPU假负载,大部分电压都是能测  就是CPU复位之类和PG我不确定有没有,但是既然能跑下 说明那些应该都正常,查查桥的供电 每个电容电感都测下没问题,BIOS CE片选 只有一次波形,看来选址动作就有  正常应该是3次把。会不会程序问题  然后刷BIOS  论坛 官网下载的 QE模式刷 正常模式丝滑 换BIOS芯片继续刷  还是不行,我无语了,没思路了,只能慢慢想想把  估计应该是BIOS这边问题吧  当时这边想的  可惜下的这图纸是阉割版的,BIOS这部分刚好没有。天要亡我,好吧 做人老实点,虽然说CRT电路 在AMD不参与触发,但是不能不查下 不然总是有时候自动触发,测的电池3V  然后跳冒,然后跳冒,我擦 跳冒在哪 死活找不到,估计没跳冒 但是总要有电线杆的把  只装电池  测各个电线杆  发现一个3V  应该是电池电压 3根 中间应该是桥部分的  没电压。或许这边应该有跳冒的  被人拿掉了  从别的板随便拿个跳冒撞上  然后  一路跑码了  汗 就是个CRT跳冒没有 导致跑码一下下就停  让我摸了一下午没搞定  果然心细才是重点啊!
BIOS 论坛 和图纸 都有  我就不发了,新人发帖 请支持下 谢谢

网友A:
我晕人为搞的吧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人为搞的吧这个

不知道  我还以为跳冒那部分是2个脚的不需要跳冒来着

网友B:
楼主,你这是什么故障啊?不跑码?

网友B:
我这片是档54代码!!!

网友C:
这样折腾也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什么故障啊?不跑码?

嗯  一开始无CPU供电   然后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片是档54代码!!!

有到过内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折腾也太累了

学习就要多折腾

网友D(2016-08-25):
我的桥没电压,换芯片也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桥没电压,换芯片也没好!

开启信号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