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跑码 卡58

楼主(2016-07-15):
主板型号:华硕P8H61-M LE 1.02版本
故障:开机,跑码卡58
上图!
维修思路:第一,,上电:跑码卡58
一般,维修的思路是,供电,时钟,复位!
个人维修思路是
第一,万用表,,打PCI-E 的A11脚,PCI复位!3.3V 正常,
第二,万用表,,打PCI——E A13 A14脚 100M时钟电压 0.4V左右,,正常!!
第三,反思路,打CPU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
CPU 换过,,内存换过!请高手,请大师,,指点!!本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