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MS-7586

楼主(2016-07-15):
故障现象1:不上电,不触发
  根据现象来看应属于不触发维修。但由于修的板小12V短路较多,于是抱着侥幸的心态拔掉CPU供电,再上电,结果还是不触发。接下来只能按照不触发流程检修了:
  实测VCCRTC 3.3V
  RTCRST#为    3.3V
  测晶振2脚电压分别为 0.34V与0.31V
  断电后,一表笔接ATX插槽9脚,另一只表笔接铜刷,刷全板找到5V待机转3.3V待机的芯片,
实测正常转出3.3V待机
  接下就是测量RSMRST#了,查图发现由IO第81脚发出,由5VSB经R535、R530分压产生3.4V左右RSMRST#信号给桥,

实测IO81脚只有0.98V,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对于这种元件位置号爱标不标的主板,只用刷!刷!刷!了,终于在桥边上发现了它们,实物图如下:

看到这样的情况,以为是电阻坏于是拆下测量发现4.7K欧是正常的,再焊回去,插上电源,再测电压发现3.3V已出,看来是电阻虚焊了。再按开关,完美触发,跑码~
  正所谓翻过一岭还有一山,然后……..
故障现象2: C1
  这个代码一般是不过内存引起的。重新拔插、擦拭内存,故障依旧,紧接着测其工作条件:
主供电1.5V有

VTT 0.78V正常

SPD 0.23V,这明显不对,正常应为3.3V。打值发现无穷大,应是断线了。不知要从哪刷起,干脆直接就从ATX电源飞线,再上电,完美上电亮机。

码字不容易,高手不喜勿喷!

网友:
思路清晰  判断故障准确!
向你学习了!

网友:
一个板多故障时正常的,关键是楼主能修好,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A:
虚焊、断线让你给赶上了!

网友:
修得不错哦,清晰

网友:
修板思路清晰,手法干练,就不怕板难修了

网友:
楼主真会跑线啊

网友:
一个板多故障时正常的,关键是楼主能修好

网友B:
跑线    功力了得                顺便说一下        有点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    功力了得                顺便说一下        有点位的!

,不知道啊,算了反正好了

网友(2016-08-25):
引用 网友A:
虚焊、断线让你给赶上了!

电阻虚汗一般在线测量内部阻值会偏大影响本身分压和上啦工作性质。

网友:
新手路过  嘻嘻

网友:
RTCRST你在哪儿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