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例二

楼主(2016-07-16):
                                                                             (一)神舟优雅A200-D52B网本上不开机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是待机0.01,量3、5V电压是正常的,按开关后0.04不动了,量到3V有3.3,    5V只有1.8V,量对地值都正常,供电芯片是ISL62392,此机在论坛上找不到任何资料,只能找了张芯片参考图,量11脚和24脚开启,也是24脚有3.3V,11脚只有1.8V了,跑11脚线路不到EC,不好搞啊,于是把11脚的线路切断,与24脚直连,通电电流上到0.4,装上内存跳变了几次亮机了,此机修复!

                                                                                  (二)ACER 4741ZG无CPU供电维修

板号:JE40-CP 4741G HM42_CP_0122  09920,没拍图片,大家将就看了!此机是同事拿给我的,说是公共点短路,5V短路修好了,现在电流0.6几不出CPU电压让我看看,同事说供电芯片已经换过,拿到板子打值都正常,换CPU无果,于是测CPU供电芯片ISL62882的条件,16和25脚都有5V, 17脚也有18.6V,  测38脚VR_ON没有电压,追查到了U10,1脚0V,2脚3.3,5脚3.3,1脚不正常,查ALL_PWRGD这个信号,发现是各路供电PG的相与,于是先从内存电压查起,发现内存电感竟然0V,查内存供电RT8209E(A3=)条件, 4脚和10脚的5V供电正常,1脚开启也有3.3,条件都正常,拆掉上管打G极波形也无瞬间有,量到C643这个电容竟然只有10几欧,难道电容坏了? N0! 拆掉电容量焊盘还是一样,把芯片折下不通了,这下确定是芯片坏了,但是店里没这个芯片,找了找发现有TPS51117, 貌似可以通用噢,果断换上,电流一下上到1.4A了,以为好了,接屏1.4A无跳变,拔掉内存一样,看来是不过内存,这机子故障真多呀!于是先量内存的供电,发现1脚没电,于是到了U54这个芯片这里,测量10,9,7脚电压都正常,但3脚和6脚就是没电压,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芯片换上OK 修复 !

补充内容 (2016-7-16 14:34):
第一台神舟的是把3/5的开启直连,但是5V电感还是只有1.8V, 是换5V的自举电容好的!忘了发了,大家请见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深夜发帖  必须加分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图纸和文字结合的很好   希望楼主多多发这样的帖子让我们学习

网友A:
思路清晰,对芯片的工作条件也非常熟悉,功底不错。只是优雅的板子EN1 与EN2直接相连貌似有隐患

网友:
思路清晰,经过系统学习吧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分析对了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对芯片的工作条件也非常熟悉,功底不错。只是优雅的板子EN1 与EN2直接相连貌似有隐患

有啥隐患?

网友:
神州的板子就是麻烦

网友B:
从头看了一遍 和教程一样 就喜欢这样地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头看了一遍 和教程一样 就喜欢这样地帖子

过奖了哈。。。。

网友:
只要不对地。先飞过去再说,能亮了。再考虑其他。不能亮都白说

网友:
呵呵 ,小本本 快绝迹了

网友:
对芯片很了解 ,就好羞

网友:
写的很详细,楼主很有耐心啊

网友:
赞一个 技术不错 分析明确

网友:
现在的好多本没内存供电不出核芯电村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