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显示电量不准确,连电脑读不出电池资料,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16):
接到客人的iPhone6,开始是机器不充电,有充电图标,但越充越少。后来更换了u1401,和U1700之后电视可以充进去,但显示电量不准确,待机电量百分比停住,充电电量也跳变,例如充电的时候40%,重启后电量增大到44%,电量增大代表电池充进了电是吧??但是电量现在不准确,请问是什么问题??有时候自动重启,是电源ic问题吗??

网友A:
换电池基本无效,这个故障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基本无效,这个故障困扰我好久了

解决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电池检测电路的问题,测量一下 检测电路上的小零件有没有掉,掉了就补上!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 就会引起几分钟后重启,还有电量显示异常

网友B:
还有个问题,你不充电,更换U1401  我能理解,更换Q1403, 更换电源IC都可以 ,那更换u1700 你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你不充电,更换U1401  我能理解,更换Q1403, 更换电源IC都可以 ,那更换u1700 你的依据是什么 ...

能充电,但是电量不准是要更换u1700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充电,但是电量不准是要更换u1700的啊

我电路原理图上 找了一下,这个5.0v usb 电压 到 Q1701  然后到  U1700 USB控制器,   是按这样的顺序?

网友:
电量检测电路小原件,阻值什么的早一遍遍的查过了,都正常,哎,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