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H67+节能版缺供电维修.

楼主(2016-07-16):
昨天修到一块h67的主板,h67没什么特别的,关键是梅捷的,论坛也无梅捷h67的相关资料和维修帖,我就来发一个吧,长话短说。
这个板子呢同行也放在我这里有段时间了,关键是没空给他弄,这两天找我要了,就拿出了修下,

拿出主板插上电源,点开关可以触发,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没复位。没复位先检查供电,(对新手常说的话)
内存供电1.5v,正常的,
桥供电1.2v,正常
总线1.05,正常
cpu供电0.8 偏低了(不跑码应该也差不多)
该有的都有啊,怎么回事呢,手摸CPU,没啥温度,摸下桥也不是很烫,再仔细看看,
突然看到CPU下面有个管子,控制级10v,D级1.1v,s级没电,s级又不接地,那肯定就是他坏了,
  料板上拆了个场管换上去,电压出来了,CPU装上去,跑码了,但是又卡代码,以为内存有问题,测内存工作条件1.5v  0.75  spd3.3 都很好,又用手摸一摸其他芯片,突然在pci插槽旁的一个像ec一样的芯片发烫,网上查这个是扩展pci插槽用的,直接拆了,
再上电,直接跑码到亮机

(论坛上关于这个梅捷h67的帖子只有一篇,这个板的贴子,说这个板不会跑码,这个板要用lpc的诊断卡才用用)
最好附上亮机的BIOS SY-H67

网友:
前两天我有一片梅杰主板烧cpu供电管,后来查出来是供电芯片导致

网友:
那个是缺VCCA供电吧

网友:
是的,缺vcca

网友:
缺供电好搞,楼主好技术

网友:
梅捷的板子是比较少,资料很少能修好不错的

网友A:
那个管子应该是总线供电把?

网友B:
看那个管子中间是有个洞吗

网友:
手上一堆不跑码的板子,就是不会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管子中间是有个洞吗

没有,和正常的管子一样的,测量才发现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以为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应该是总线供电把?

LZ说了是VccA供电。

网友C:
你直接把这个转接的PCI芯片拆了,这个PCI接口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把这个转接的PCI芯片拆了,这个PCI接口就不能用了

是的,客户用不到那个pci借口

网友:
那个pci芯片拆了不会有事吧

网友:
发现的好像很容易啊

网友D:
这个芯片可以拆了不装?确定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可以拆了不装?确定可以这样?

可以,我测试过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