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 eco 520w电源 短接转 有滋滋声 大电容电压在380v到600v之间跳变

楼主(2016-07-16):
原来烧了开关管,换上去后一开机又烧了一片,重新换上后,测量大电容电压不正常,在380 400v以上到600v跳变,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是6800挂了,还是电阻坏了?几个105电阻拆掉测量没有问题,大电容已换,6800的小电容已换。

网友:
Pfc部分的贴片二极管丝印a1,烧了2个,用4148代替一个,用丝印a3代替一个,请教大神有知道丝印a1,a2,a3,a6等参数吗,我这样代换行不行,没代换前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检查PFC 的电压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检查PFC 的电压取样电阻.......

有380v,就是会变高不稳定

网友:
电源这样的问题不值时间去修

网友:
电容电压这么高,不炸开么,耐压值一般是450V的,能跳到600V

网友:
楼主你这是在修电源吗

网友:
看来主动PFC不好修
修电源 一定得上灯泡啊
估计楼主 二次炸管 吧问题扩大了

网友:
FPC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
先修修表吧

网友:
neo eco才有维修价值,几十块到一百多的电源,一般坏就换,开关电源不好修,很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变压器线圈坏了,有可能不

网友:
问题太大话就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