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解决了,确实是屏线的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2016-07-16):
请问各位这个显示器是驱动板有问题还是屏有问题呢?如图,看起来就是色彩变成没装驱动那样的,竖纹比较明显。先谢了。

因为文件上传限制,,整体的图片上传不了,明天再添加下。
晕,发到电视版了,版主能帮我移下吗?

把图片缩小整天放上来了。

网友:
怎么看像屏线

网友:
屏线却色吧

网友A:
屏线会自动坏的吗?那个VGA线没问题,我换了根也这样。很久没用的话,刚开始还显得好点,久了就会变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会自动坏的吗?那个VGA线没问题,我换了根也这样。很久没用的话,刚开始还显得好点,久了就会变成这样 ...

屏线 不是VGA线

网友A:
嗯。我知道屏线,这个会无缘无故坏的吗?

网友:
插一下屏线不行换过一片驱动试

网友:
可以再查查屏线,,,,,,,,

网友:
是屏线那里铜丝?都开口断了。用力再插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知道屏线,这个会无缘无故坏的吗?

有时候是因为时间久氧化了  清理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