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lus更换碎屏改头换面,不给机会换iphone7

楼主(2016-07-16):
苹果6plus更换碎屏改头换面,不给机会换iphone7

  【型号】:iphone6plus

  【故障现象】:客户送来一台外屏已碎的6plus,显示触摸都是正常的,所以只需要更换外屏就可以。

图1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维修过程】:首先拆机,iPhone系列手机网上拆机教程很多可以参考网上拆机教程,我就随便拍了几张照片。

图2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图3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图4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由于这张屏破损的比较严重,真空分离机吸附盖板的时候破损处可能会漏气,固定不了屏幕。我们先用一张OCA胶把破损面粘上(破损不太严重的屏幕可以用透明胶带代替)。

图5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拆边框:

  iPhone6系列边框是采用冷压技术,边框胶和外屏粘的比较紧,整体拆掉难度比较大。一般我们多采用拆除左右两侧的方法。
  先把液晶四个拐角的支架用电烙铁烫断。然后从屏幕下方用烙铁切割出一个三角口,便于后面分离时容易下分离钢丝。

图6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图7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玻璃盖板分离:

  分离时,分离机设置成80度,然后把屏幕排线朝向自己的方向放到分离机上面。

图8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待分离机温度加热到80度的时候,用手把边框掰松,拉掉。

图9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刀片撬掉刚才切割出来的三角块,刮掉边缘处支架残留余胶,刮胶的好处是后面分离屏幕的时候,分离钢丝能够紧密贴合,分离的过程中不会损伤屏幕。

图10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用分离钢丝紧贴盖板分离屏幕。

图11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分离完成测试显示效果,由于摔坏的屏幕边角可能存在暗伤,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保证操作每个步骤之后及时测试效果,避免屏幕已经损坏浪费后面的材料。

图12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图13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由于屏幕破损严重,分离过程中碎玻璃渣可能会刮伤偏光片表面,加上iPhone系列原装屏幕表面的胶比较难除。一般分离之后我们都会直接更换偏光片。

  把屏幕放到铲偏光模具上,用电烙铁配合刀片铲除偏光片。铲的过程中尽量用最快速度操作,避免烙铁高温损伤液晶或者背后的低偏光片。

图14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从液晶底部拐角起刀,起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位置,避免铲坏液晶。

图15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铲到靠近排线2mm左右的位置,停止操作。用手撕去剩余的部分,防止操作不当铲坏排线。

图16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清理偏光片余胶,用偏光片专用除胶水清理余胶。偏光片余胶比较难处理,必须使用专用除胶水。

图17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图18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贴偏光片、OCA胶:

  贴偏光片和OCA胶的方法是一样的。下面我就只给大家演示贴偏光的步骤了。贴之前撕掉表面的保护层,把拐角和液晶对齐,然后用胶辊滚动贴合。贴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度和速度要均衡。贴完之后如果有气泡,要放到除泡机里面先把气泡除掉,再做接下来的操作。

  在贴偏光片之前,要撕去划线的这一面保护层,另一面是没有胶的。

图19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对位贴胶的时候对位很关键,如果对位时贴的不正,偏光片或者OCA胶基本就没用了,要重新更换新的。

图20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做静电处理:

  一般液晶靠排线这一端的拐角处都有静电连接点,更换完偏光之后一定要做静电处理,用导电银漆把偏光片的顶部和静电点连接上就可以了。不做静电处理屏幕可能会出现触摸不良或者其它问题。

图21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盖板对位:

  从iPhone6代开始,我们现在都是采用的一体支架盖板,一体盖板的好处是边框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会脱胶。而热压的支架特别是在夏天很容易开胶。

  把液晶放到对位模具之后,撕掉OCA胶表面的保护层,然后把盖板放到模具里面就可以了。放完盖板后等待片刻,让盖板和OCA胶有部分连接,完成贴合前的定位。

图22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贴合:

  把对位好的屏幕放到专用硅胶垫上面,放入贴合机进行贴合。

图23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图24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除泡:

 贴合完屏幕之后一般都会有一些小气泡,放到除泡机里面5分钟左右就可以除掉了。

图25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装机测试:

图26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图27 苹果6plus更换碎屏一例

网友A:
非常详细的换屏步骤,感谢分享,设备描述也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的换屏步骤,感谢分享,设备描述也很详细

我还以为是周永康~~

网友:
手工横到位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换的,,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B:
你们都没有发现这机子大黄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没有发现这机子大黄屏一个

确实颜色不正

网友:
看似简单,小白很难学

网友:
今天刚在教室里试了下换盖板,平时看视频挺简单,实际干起来手忙脚乱的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详细专业,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厉害 逻辑非常的·清楚。。。。。。。谢谢啦

网友:
以为改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