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g坏道

楼主(2016-07-16):
用mhdd检测有少量坏道和红绿块,用WDR5.3自校正,开始还正常,到最后的低级格式化时候,进度到99%不动,等了一小时没反应,就停止后断电,用mhdd检测,99%前的坏道都修复了,99%后面都是坏道,进入WDR5.3查看表,G表有1465个,P表有1974个,并不能合并GP,显示3c11=fmt_err_wrr_wrt_fall,请问,99%后面的坏道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其实你这盘开始就没必要SF,直接做46后在低格加表就能搞定,目前你是校准失败,就是99%后面缺陷太大、如果原盘有备份刷回去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