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坑爹的惠普l1706

楼主(2016-07-16):
客户拿来一台惠普l1706的显示器17寸的。拿来客户说是不显示  我插上电源试了一下。通电无显示 和客户沟通下 同意拆机 发现电源板上爆了几个10V  1000的电容。心想钱到手了 呵呵
   拆出电源板换上几个电容 妈的不通电了经测量电源板上的各路电压全部正常啊 怎么回事 怀疑是不是开关坏了 经测量也没有坏 。然后抱着有可能的怀疑状态前量了下驱动板 输入正常  输出电压完全没有 。
    正好手里还有几块17寸显示器的驱动板 直接改一块上去吧省事。接上三根线5v 开关和地线。改完还有开关线要改  直接接线
目前还在测试  一切正常。。。

网友:
不喜勿喷哈  谢谢

网友A:
你的线接的太乱要理理。用不了那么大的线。

网友:
省时省力,废物利用

网友B:
改线不易  加分鼓励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楼主真省事啊

网友:
换驱动板 我一般也是只接这几根

网友C:
楼主这维修环境有点酷

网友D:
看着真不容易这线改得

网友:
好惨啊 最讨厌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接的太乱要理理。用不了那么大的线。

不接那么长就装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线不易  加分鼓励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十分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维修环境有点酷

还好还好  低调的点哈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真不容易这线改得

很简单了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 要么就是改板  要么就是换板  很简单了

网友:
驱动板刷个程序看下哈,看下3.3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