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7-16):
本人小白,求教一下方法,
芯片

网友:
温度开高点用镊子夹着翘。。。

网友:
你说得提屏蔽罩吧 这个就是用风枪吹 镊 子撬呗

网友:
风枪温度 220~240 风速大点也可以 把镊子伸进屏蔽罩的缝隙那里,轻轻的挑起来...

网友:
同求啊,好难搞啊

网友:
看你自己的风枪是什么型号,不同的枪温度不同,别太高了,小心伤到芯片

网友:
350度 风速最大 速度要快 镊子夹着 掀开

网友:
进来看看大神们的教学,学习学习

网友(2016-09-08):
把镊子伸进屏蔽罩的缝隙那里,轻轻的挑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屏蔽罩是有铅的,250度的样子,一边加热用镊子夹起来就行

网友:
用镊子夹着,风枪加热,一点点撬下来,

网友:
这一点实地的老李有决窍,我是实验过了

网友:
温度280左右,焊点密集点的地方加点点焊油,风枪把周围预热,再用镊子慢慢翘,用力要适当,风枪配合。。

网友:
320-340风枪加热下 镊子取下 要是基带上面的那个罩子就要把风枪调到最大温度了 不过把电池接口 尾插 SIM卡座隔热好了 注意主板不要撬弯了 基带有个点容易断线的

网友:
低温锡,温度不用那么高,风枪吹,镊子翘

网友:
现在还在学习中 以后会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