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独显,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6-07-16):
手上一台C320一体机独显,有时候能开机使用正常,能开的时候连续开六七次过后不行了,上电0.8几,无CPU供电,风扇狂转。过几个小时又能开。BIOS刷过了
有搞定的吗,求指教

网友A:
在他不亮的时候看哪里有问题,去修哪里就行了,我碰到过时亮时不亮的机器,

网友:
It works brush 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他不亮的时候看哪里有问题,去修哪里就行了,我碰到过时亮时不亮的机器,

不好查,NCP6131工作条件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查,NCP6131工作条件有了

看看电压复位都有没有,看看电流是不过显卡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C:
手头有一个C225,跟你问题一样,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一个C225,跟你问题一样,求解答

你那是AMD的,上次我修到一台,搞死了,后来换的主板

网友:
那你想下VID发给 CPU供电芯片了吗

网友:
加热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测测看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D:
是不是温度高了点就不行了呢?有些元件是老化的不行了,但是还是偶尔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温度高了点就不行了呢?有些元件是老化的不行了,但是还是偶尔可以!!

并不是,,随时都有可能开不了,所以客户才会修,要是冷机能开那也能将就用

网友:
还是从查CPU工作的条件起,这种故障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