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M-D2H上电掉电

楼主(2016-07-16):
  前几天维修H55M-D2H上电掉电  .   对掉电的板来说,首先做的就是看一下 外设备没有对地短路,各组供电对地阻值, 如果以上的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看一下电源好信号电压有没有偏低,有些可能资料引的.
            照以上  ...电掉瞬时用示波器电压 波形,发现PCH_VRMPWRGD 电压偏.  跟图找吧 找到这个电压是VCC3  过个两个电阻R244和R245分压出来 中间点一个Q33  就是这里有问题,维修出来就简单了,先把Q33 折开,上电还是掉电,这不用我说就知道了,肯定是R244 和R245 哪个电阻变阻了,用电阻档测吧,发现R245变值了,

网友:
你的维修思路太好了,特别是查电源好信号这点,多谢分享。

网友A:
PCH_VRMPWRGD 造成掉电,用于测量的时间很短,没有一定的功夫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B:
PCH_VRMPWRGD此信号是桥发给cpu的吗?

网友:
理论扎实。就是修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_VRMPWRGD 造成掉电,用于测量的时间很短,没有一定的功夫是很难做到的

这个用模似示波器,肯定做得做,其它的就不知道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H_VRMPWRGD此信号是桥发给cpu的吗?

PCH_VRMPWRGD 这个是给桥准备好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桥不正常工作,还有给时钟心片.
这可不是给什么CPU的,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
下次补上实物图 加分多多

网友:
VRMPWRGD这个信号问题出得很多

网友:
这个在基地已经是通病了H61大部分没有复位都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台板的功夫  貌似以经到家了

网友:
vempwrgd没有新主板肯定会引起掉电了,以前的老主板就不会掉电,只会没复位

网友D:
楼主的图纸需要密码才能打开,请提供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示波器就得一个一个信号来确定了。

网友:
楼主这几天发帖好勤快啊,怎么没看你上过一张实物图呢!

网友:
楼主这技术很好呀

网友:
这信号没有图纸也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H_VRMPWRGD 这个是给桥准备好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桥不正常工作,还有给时钟心片.
这可不是给什么 ...

南桥的电源好信号,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纸需要密码才能打开,请提供一下

rmadept   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