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不开机

楼主(2016-07-16):
昨天接了台x220  插上可调不触发   最后找了图纸看了看没研究出来求大神。。。。。。。。。。。。。。。

网友:
你研究图纸得的测量数据也不说说,,谁帮得上

网友:
看下ibm时序吧

网友:
没有找到哪个信号不正常吗。。。。。。。。。。。

网友:
有无待机?

网友:
一般是EC的问题,加焊试一下!

网友:
你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大家伙怎么帮你啊

网友:
楼主待机电流多少呢,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太详细了~  看待机  多少   不行先刷个 bios

网友:
一些基本的条件应该查一下,发出来让大家给你一起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