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 主板G45M03 REV A03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7-16):
直接测cpu供电 有1.08v正常 应该是不跑吗,先从简单的来扣电池还是不跑,然后拔跳线,报警了    哈哈跑马了,接屏亮机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拔掉跳线跑码了,是没有清BIOS造成的?

网友:
?是跳线帽插错了吗?还放了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楼主比较走运啊

网友:
运气好就是好

网友:
这个,,额,,不知道说什么好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清下COMS就好

网友:
这是水贴吗,多大的事都要发帖

网友:
拔下跳线 相当于是清COMS了

网友:
其实这个搞一下电池清一下主板电就好了

网友:
对头就是这样

网友:
跳线还要差回去吧?不然应该开不了机吧

网友:
啥也没搞,这钱不好收啊,收低了,要是还有其他的隐藏问题返修找来,就不划算了,呵呵~~遇到这还没3板斧的问题,我一般有点纠结,一般都免费,还给客户了。呵呵~~~
  因为怕,有隐藏的问题,找我返修。一般就实话实说,

网友:
这种简单问题就不用发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