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ES2L 跑码异常  49-50然后重启

楼主(2016-07-16):
前一段时候维修一个G41M-ES2L 跑码异49-50然后重启  对这种重启起的 说实在对比难维修的,很多地方都会引起的,   说一下我维修经验吧, 先也是一样,用示波波测各电压和波形吧, 晶振 。  各总线,   IO 重要脚 位,
  当测IO 80脚, 现发没有LPCCLK48 。这不急换OI打开图一下,原来这是时钟心片发出来的, 就追吧,现发R40莲接时钟心片是有电压,莲接IO没有,这问题明摆的就是R40坏了,

G41M-ES2L Rev.1.01.pdf

网友:
不好意思,下面的图不是的,网络卡住不知道上传了什么图片了,

网友A:
R40在这个位置是起信号放大作用的吗

网友:
看信号就知道是就是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0在这个位置是起信号放大作用的吗

应该是有个波形的吧  电阻哪里有放大功能呢

网友:
厉害厉害下次注意了 不然就误杀了

网友B:
楼主图片传错了,发错了可以重新编辑修改帖子,只要时间不是太久

网友:
卡内存死机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传错了,发错了可以重新编辑修改帖子,只要时间不是太久

是网络有问题呢

网友:
用示波器查起信号就是快

网友:
这个也能修起来, 技术真牛

网友C:
这机器没点位吧  楼主跑线 跑出来的啊

网友:
我感觉不稳定的主板很多都是时钟问题

网友:
这些故障的确不一致
我见过lpc48 也是电阻脱焊 掉了
是启动跑码怪异 风扇全速  但竟然可以启动 也是技嘉的

网友:
楼主发的主板维修贴都不错  加分

网友:
LPCCLK是什么信号??

网友:
那个电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换了就好了?

网友:
走运,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个IO的48M时钟和33M时钟坏的,就是所谓的LPC总线出问题的

网友:
学习一下   看看有什么新思路```  维修中思路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没点位吧 楼主跑线 跑出来的啊
是有的是有的

网友:
高手,g41我发现南桥问题很多

网友:
楼主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电压都正常 时钟也是 复位也出来了但隔几秒跳一下的 IO换过 COM芯片也去掉了 是G31M-ES2L和G41M-ES2L

网友:
IO再细一步的条件,我测得比较少,有时候想起来就测一下,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也细心

网友:
一般我不会想起lpcclk,真是楼主细心啊。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