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电脑运行速度的五大技巧

楼主(2016-07-16):
提升电脑运行速度的五大技巧

  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快,但很多网友口袋里的钱并没有跟上节奏,时下仍有很多用户使用配置相对较低的电脑,和手机一样,电脑随着使用时长增加运行速度也会越来越慢,但一些技巧和窍门提升电脑的运行速度。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让电脑速度翻倍的方法,让你瞬间变成电脑大咖。

  我们知道与电脑运行速度相关的有CPU 、内存和硬盘三大件,这是硬件上的,其它的只是辅助,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提升电脑运行速度的五大技巧:

  CPU如果不换机器我们一般不考虑换了。

提升电脑运行速度 图1

  1、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

  获得更快的加载速度,升级硬盘是一种简单的方法。目前,有两种类型的硬盘:传统的硬盘 (HDD) 和较新的固态硬盘 (SSD)。稍懂电脑都知道固态硬盘的速度比机械要快不止一倍,传统的机械硬盘大又便宜,并设有可移动部件,固态硬盘基于闪存,其中没有移动部件,固态硬盘意味着更快的开机和加载时间。而且,现在什么资料都是存在云端的,这样才不会丢失!无论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升级固态硬盘是个不错的选择。

提升电脑运行速度 图2

  2、加大运行内存

  内存条是一种廉价和简便的电脑升级,可以明显提升一台缓慢的电脑速度。如果你发现,你的电脑打开网页很慢,运行游戏很慢,那一定是内存不够用了,它会直接影响你的软件打开和运行速度!加个内存条吧,你会发现你的电脑速度有质的飞跃,最好做成双通道,这样更有利于运行!

提升电脑运行速度 图3

  可以先搜索你的电脑需要什么样的内存,然后,可以根据需要购买,自行安装或让一个电脑技术员帮忙安装,操作其实非常简单。

  3、清理灰尘

  电脑积尘严重会导致你的电脑开机慢、散热差,甚至影响显卡升级,当然更能影响你的运行速度,还可能会烧毁硬件。准备一套清洁工具,给你的电脑做个清洁维护吧!

提升电脑运行速度 图4

  4、充分散热

  炎炎夏季,电脑散热问题绝对不能忽视!无论是台式还是笔记本,都有可能热的中暑!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小编建议入手一款抽风式散热器,携带方便,原理简单,不用整天扛着散热架子到处走。

提升电脑运行速度 图5

  5、CPU散热同样重要

  如果你的台式机用了两年了,那么可以给它换个CPU的散热器了,不一定要坏了才换,而是为了更好的散热效果,而且操作简单,购买散热器都会给硅脂,老的散热器摘下,清理CPU表面的老硅脂,涂上新硅脂,装上散热器,就OK了,实在不会的可以搜索迅维网的教程,很简单的。

提升电脑运行速度 图6

  注意事项

  CPU、主板、显卡这些是电脑的核心,如果太过陈旧不如直接换台电脑来的实在。

  以上就是让电脑速度翻倍方法介绍,有需要的朋友快快来试试吧!当然其它的硬件也很重要,比如说你装个大的显卡,结果PC电源功率不够也会影响速度。

网友A:
学习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试试。

这些方法都是比较常用的,也比较有效果,如果电脑运行速度慢可以选择上述方法的一种或几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