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 无基带

楼主(2016-07-16):
iPhone4s 无基带
故障:之前客户反映信号显示正在搜索,后面刷机成连接iTunes状态。
分析:客户由于在其他家换屏导致此故障的,一般可能是基带虚焊了。
维修流程:先用安思助手刷机不通过, 判定机子属于主板硬件问题,拆机,仔细观察其主板,发现问题了

U18_FR 掉件,顿时觉得好开心,瞬间被秒杀了。于是开始维修
查其芯片在电路中的作用:

看到74xxxx08  根据主板维修经验,一想是与门,手头没有此芯片,于是根据自己的所学,讲2脚与4脚相连,电路就正常了。
于是装机。刷完机后机子成功激活,信号杠杠的出来了。
很多新手一开始就记师傅教你们怎么短接芯片,其实这是误入歧途,要搞清楚芯片的工作原理,这样下次不管iPhoneX出来也知道怎么短接。

没有下载分了,各位加点分

网友:
必须点赞啊,关于芯片的 与门 或门 之类的 功能 以及 短接的依据判断 你那里有这方面的 材料或资料吗?  发份来看看学习下   10040020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