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可以当显示器用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6-07-16):
液晶电视可以当显示器用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液晶电视绝对是家庭无法替代的屏幕,人们不断努力用PC显示器代替电视的同时,物理尺寸足够大且2K/4K盛行的液晶电视同样在努力与PC连接,从而可以在客厅更爽的看视频和打游戏。可是,不少人发现液晶电视同PC连接后,画面效果差了许多,这都是设置惹的祸。那如何设置才会获得好的效果呢,且看小编的分享。
液晶电视 图1

  一、液晶电视代替液晶显示器的好处

  当前一台55英寸的4K液晶电视的售价不足3000元,而且暴风、乐视正为买硬件送内容以及买内容送硬件,极大提升了产品性价比。

  而主流品牌40英寸4K液晶显示器的售价都超过了3000元,和显示器如此大的价格差,让很多人有用液晶电视代替显示器的冲动。

液晶电视 图2

  除了价格外,液晶电视代替液晶显示器的优势体现在物理尺寸上,动辄48英寸甚至55英寸以上的客厅电视,大尺寸带来的震撼视觉效果是液晶显示器所不具备的,当玩家用PC同客厅电视连接的时候,玩赛车竞速游戏或者枪战游戏,其代入感绝对牛到不行。

  二、灰阶损失相差很大:

  液晶显示器为了适应PC主机,可接受的灰阶信号范围是0-255。液晶电视的灰阶范围是16-235,当接收到信号16时,液晶电视将其还原成白色;当接收到信号235时,显示全白画面。这让整个显示画面在层次感、暗部细节显示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液晶电视 图3

  除了灰阶会带来画面效果差异外,物理尺寸较大的液晶电视往往也拥有较大的点距,这让其画面无法做到液晶显示器的精细。此外,液晶电视物理尺寸过大,靠近了无论是文字阅读还是视频欣赏都存在伤害视力的可能。

  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仅讨论的是PC接驳客厅电视,玩游戏或者欣赏高清视频的情况,纯娱乐应用。大家真正应用于电脑办公工作时的显示器,我们仍然建议大家选择液晶显示器而不是电视机。

  三、文字模糊问题

  PC接驳液晶电视的时候,总会遇到文字显示的问题,可液晶电视这个时候很难呈现出细腻的文字,无论是功能选项还是文字说明,整体虽然又大又清楚,但很多时候却无法在锐利度上同传统液晶显示器相比,这主要是由于两者的液晶面板像素排列不同造成的。

  两者之间用途不同,造成电视 RGB(红色、绿色、蓝色)子像素排列方式具有明显差异,绝大部分的PC显示器 RGB 子像素,由左往右为 R、G、B,而电视因为数种原因,子像素有可能并非按照 R、G、B 排列,有可能为 B、G、R,或是由上至下呈现 R、G、B 或是 B、G、R 排列。

液晶电视 图4

  这使得PC用以平滑化显示器文字显示的次像素渲染技术失效,致使电视文字边缘呈现相当奇怪的边界,反而看不清楚字体。若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可在windows显示设置中,选择ClearType文字调整,根据提示选择你看上去最舒适的字体显示效果即可。

液晶电视 图5

  四、画面流畅度不够

  可以适时关闭影响流畅功能。中高端液晶电视均配备了画面补插显示功能,利用数张图片相互交叉对比,在原始画面中插入数量不一的画面并显示,人眼观看就会觉得视频较为流畅,比较不容易感受到液晶反应速度慢而产生的残影现象。

液晶电视 图6

  此技术因为需对比前后影像并插入画面,因此电视处理芯片必须缓冲数张不等的影像,经过处理后显示在电视显示器上,因此输入信号和显示器显示存在几个微秒的差异,若观赏者只是被动吸收信息观赏影片,这个延迟是可接受的,倘若将电视作为计算机显示器使用需要进行互动,使用者就会觉得显示速度跟不上操作,此时电视就应该关闭相关功能。

  五、游戏模式画质略差

  液晶电视如果自带游戏模式,可在接驳PC的情况下启用游戏模式,发现画面色彩反而不如普通模式出色,为何有这样的感觉呢?

  这与影像流畅功能类似,电视为了尽量呈现出鲜艳、锐利的画面,均对输入信号进行程度不一的美化处理,譬如锐利化、动态亮度与对比调整、肤色增强、黑阶加强等功能。这些功能同样有可能造成画面显示延迟,除了在电视选项中一一关闭之外,也能够将显示模式转换为游戏模式,就能够把增加画面输出延迟的功能全部关闭。

液晶电视 图7

  游戏模式可一次关闭所有造成画面延迟输出的处理,但有时厂商会提升黑阶亮度方便游戏时看清物体,使用者须自行调整回正常状态。

  六、如何解决灰阶问题?

  因为影视相关内容录制,并非采用PC标准的3原色RGB方式记录,而是利用YUV表示明度、色度、浓度,这是因为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的兼容性缘故。造成 YUV和RGB在色彩转换上并无法完整对应,两者的最低和最高亮度定义有所差异,也就是部分使用者可在显示器或显示卡设定中见到 TV(16~235)和 PC(0~255)不同的设定。

  现在的电视部分具备自动调整功能,可辨识HDMI输入信号内容来源为家电或是PC,自动调整正确设置。部分款式可能有误判或是不支持的状况,此时就必须将计算机输出和电视输入设置统一,才不会发生暗部细节消失或是画面过曝等问题。

  若是以PC接上电视做为显示器使用,我们会希望使用PC亮度标准范围0~255,首先必须确定计算机经由HDMI输出的亮度范围正确,这点可在各家驱动控制界面有关于色彩的页面中找到。电视部分则需将色彩亮度范围变更为全部、Full、RGB、PC、0~255 之类的选项,而不是有限、Limited、视讯、YUV、16~235 之类的文字。

液晶电视 图8

  注意:比较旧的HDMI 1.4 版本在4K分辨率的画面更新率仅有30Hz,这种电视只适合用来欣赏影片,并不适合做为计算机显示器的替代品。

液晶电视 图9

  如果 HDMI 版本为2.0以上,4K分辨率画面更新率就能够到达60Hz,足以作为计算机显示器进行交互体验,因此若是有意购买4K液晶电视做为计算机显示器使用,须注意HDMI规格的差异。当然,计算机的HDMI也必须支持2.0版本才行。

  以上是液晶电视当显示器使用注意事项的介绍,如果你要想在客厅用液晶电视玩爽游戏,希望上面的技巧能对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网友:
液晶电视的分辨率太低了当上显示器效果不太理想 建议买个显示器用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再买电视时就知道了

网友:
电视机太大了 看着脖子疼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么有太高要求的话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