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一台Y470有时能开 开了一会就关机开不了维修

楼主(2016-07-16):
现在没什么事干发个帖子的打发下时间,前天一台Y470给我时已经拆好了,通电待机正常 按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断电再通电 按开关没反应了,看下电流表没待机了,再重新插拔一下 故障一样 好吧 万用表闪亮登场,量公共点有主供电 3.3V 5V没有,待机芯片是EQ= RT8205 比较常用的芯片 打开图纸 ,16脚 19V正常  17脚和8脚VREG5和VREG3正常,13脚EN 3.2V正常 那就只剩1和6脚了一量果然没有,那就找他的来源吧 就只有这一个地方,一个6脚的双MOS管, 这里具体也看的不是很懂 估摸着1和6脚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吧 但是被拉低了,1和6脚要有电压PQ405控制级不能为高,2 5脚有5V 这就不正常了,量PQ406的2脚没电压 量PR417的1脚19V正常 电阻坏了? 量PR417的阻值100K,PR418 40.2K正常,那么问题来了  PC421漏电?取掉还是一样...那就把PR414先断开看看  断开后通电有待机0.02,有点小兴奋了,量一下 有电压了, 按开机电流上去了 断电再开还是正常了,然后把电阻装好通电开第二次又不行了 ,确定是这里了那就看看这个信号MAINPWON干嘛的 到了这两个位置,估摸着应该是pu201坏了 手上没这个料板,看着感觉没什么卵用,干脆拆了PR414算了,进系统测试 一切正常 特地试了下充电也正常 装机 修复成功!!!!

网友:
觉得不错又不加个分 骗纸

网友:
嗯  楼主好细心

网友:
只是问题比较简单哈

网友:
好好好好好

我的泪为谁飞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额 这回复好有深意

网友:
技术部错。。。这个好像是温控的

网友A:
温控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事半攻倍

网友B:
我修了个E431也是和你帖子故障一样  早点看见就好了   我2.5脚页是5V  哎 客户拿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个E431也是和你帖子故障一样  早点看见就好了   我2.5脚页是5V  哎 客户拿走了

E431电路一样的吗

网友D:
PU201取掉肯定会影响哪一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路出了问题

确定这是温控电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U201取掉肯定会影响哪一部分电路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测试常用的都没问题

网友:
其实手机都一样,就看系统好不好

网友:
i温控断开后就没保护了

网友:
这个可以拆

网友:
电路图必须会分析,后面的我还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E431电路一样的吗

芯片不一样 但是定义都是一样的  1.6脚是EN1 EN2 不出

网友:
学习学习,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呀,好好研究下

网友:
小料问题不好修

网友E:
不错啊,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子 不好修

网友:
楼主是女的吗?说话嗲嗲的

网友:
怎么没图呢!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子 不好修

这种算不上时好时坏吧 应该算是第一次能开 第二次不能开

网友:
兄弟 你网速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路出了问题

可能是温控电路吧 不过风扇能转就不管他了

网友C:
我算不上牛X 不过我的技术多半是迅维网看帖学的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 或者温控检测到哪里出问题了 只要改了没问题 就好 牛

网友:
修的很仔细,没有搞懂PU101A做什么用的

网友F:
这样直接去掉 会有后遗症吧

网友:
pwm开启脚给拉低了

网友:
我之前是直接把pq405 拿掉的

网友:
温控电路就是控制这信号来保护的,估记是热敏电阻,还是查一下修出来,已经找着了点就别放弃了。

网友:
这是温控电路啊,就拆了不管了

网友:
搞维修的要细心

网友:
那个应该是温控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算不上牛X 不过我的技术多半是迅维网看帖学的

这都可以,自学成才啊

网友:
温控关闭了待机了

网友G:
MAINPWON                仁宝     主电源开启  开启 桥待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MAINPWON                仁宝     主电源开启  开启 桥待机!

那为什么断开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直接去掉 会有后遗症吧

反正测试是没一点问题

网友:
修的很仔细。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拆掉pq405一样的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断开还能用?
MAINPWON       正常为高    PQ406  导通!

你拆了PR414    VS 经过PR417  PR418  分压!   PQ406  还是导通!  所以  拆了也可以用!

你有没有  测一下MAINPWON      电压  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MAINPWON       正常为高    PQ406  导通!

测了下0.12吧

网友:
正常应该是  3V多吧    应该是  前面  温控拉低了!

网友:
好多机器,修不好,有时候不愿去研究

网友:
有没保护也无所谓

网友:
挺细心的 楼主好棒啊

网友:
这样修机器用时间长了会不会出问题,最好研究一下PU201是干嘛用的

网友:
温控出问题拉低了  不用也可以    只要散热做好就行

网友H:
是不是所有的控制级都不能为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所有的控制级都不能为高

具体还是要看电路吧 看是干嘛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具体还是要看电路吧 看是干嘛用的

要是3  5V的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为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要是3  5V的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为低

目前我碰到的好像都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碰到的好像都是的

谢谢解答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温控保护电路被切断了

网友:
恩,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个芯片是温控哦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给你加了2分,以资鼓励,呵呵!

网友:
可以的。之前遇到过一台和你故障差不多的。 时触发时不触发。 但是后来不是这里的问题。 看来这机器问题还是多多啊

网友:
这是温控芯片相关电路。

网友I:
拆掉,风扇常转吗。不过能修好不错,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很棒,学习了

网友:
这也算应急修复吧

网友:
遇到几台都是这个6脚拉低的,直接拆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掉,风扇常转吗。不过能修好不错,加分

风扇可以转 很正常

网友:
图看着好复杂

网友:
牛逼这多能查到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适合新手看看

网友:
温控的问题  一般我也是取了算了

网友:
这个图算很简单的了

网友J:
楼主修的不错哦。。学习了,电阻拆掉不会影响吗

网友:
怎么加分不会啊

网友K:
MOS管本身不产生电压的 EN1 EN2肯定有上拉电压

网友:
主帖下面有个评分  点一下就可以选择加分了 加两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K:
MOS管本身不产生电压的 EN1 EN2肯定有上拉电压

还真没看到有上拉 我估摸着是供电芯片内部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的不错哦。。学习了,电阻拆掉不会影响吗

目前没有影响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加个分

网友:
不会就是温度高吧

网友:
没事,温控,这个修过几次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你把温控保护电路断了,那八角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MAINPWON这信号不要不会返修就好?

网友:
MAINPWON:主电源开启,受控于点火回路和温控电路
英文查询上找的,估计你这个就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细心 修电脑真不能急 有时候就是。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 已加分

网友:
来自: 广东肇庆
经验贴,支持一下

网友:
赚到钞票就行了

网友L:
谢谢 正好需要

网友:
这个坏的还挺多 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不太会修

网友:
牛人啊,学习了了了

网友:
这种故障 我遇到几个 一个是华硕K43T 一个也是联想 的

网友:
楼主技术666,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 这分析 没谁了

网友:
是温控吧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的拆掉了风扇狂赚 掉电  最后还是找了个装上去了 仁宝好多机器上都有这芯片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M:
PU201取掉肯定会影响哪一部分电路    应该是没有温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看到有上拉 我估摸着是供电芯片内部产生的

那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网友N:
en1和en2是rt8205自己产生的,如果外部有问题拉低这个信号就没有待机了,这个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只是问题比较简单哈呵呵技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N:
en1和en2是rt8205自己产生的,如果外部有问题拉低这个信号就没有待机了,这个是这样理解吗?

就是这样理解滴

网友:
引用 网友M:
PU201取掉肯定会影响哪一部分电路    应该是没有温控了

我没有去掉pu201 我取掉的是一个电阻 取掉pu201应该会开不了机了

网友O: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在待机电路中,VREG5,VREG3在待机芯片得到19V主供电时,就自动产生一个线性电压+5VLP,+3VLP。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电压是不是就已经属于待机电压?这时是否已经出待机电流了?或者说待机电路还要产生另外两个5发,3V,才可以产生待机电流?一般的待机电流要上到多少才可以触发?0.006算正常的吗?

网友:
修这种机器就怕拆了,它又一直是可以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在待机电路中,VREG5,VREG3在待机芯片得到19V主供电时,就自动产生一个线性电压+5V ...

线性电压不属于待机3.3V和5V  这个时候还没有待机电流 一般要另外个3.3V和5V才会有待机电流 待机电流多少才算正常 这个很难说 每个厂家的都不一样  正不正常你可以参考待机3.3V和5V有没有出来 按开关有没有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理解滴

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这高高在上,我也只能仰视

别呀 别仰视我 我也是来学习的 知道了个温控信号

网友Q:
楼主,pr417的一脚是19v的吗?上次修个g470也是这个问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pr417的一脚是19v的吗?上次修个g470也是这个问题没修好

是的 一边vs是 19v

网友:
cpu 温控保护电路

网友:
发帖不容易 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蛮细心的,维修的价格现在都报不上来了

网友:
这就是温控芯片,旁边还有热敏电阻嘛!

网友:
借鉴下 写的不错

网友:
1,,6脚可能是侍机芯片内部上拉,不被拉低就开启 有可能

网友:
这 个应该是温控吧..温度高拉低保护..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加分没商量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这个芯片是检测电源用的吗?

网友:
最烦修这种一会儿可以一会儿不行的机器,费时间。

网友:
刚修一台联想E125 也是没待机 直接断开PR80就OKl

网友:
温控信号,有故障,不出3 5V

网友:
刚刚逛了下论坛 发现有个大哥和你一样情况也是1、6脚没点 直接把那个PQ406拆掉,然后 1、3脚用坨锡把它连一起接地,亮机
不过我见得你技术也是了得!!!

网友:
这种机子有点难度

网友:
写的也很详细 赞一个

网友:
不知道拆了,这样能管多久,我们也不好说了

网友:
来自: 河南
温控导致的。估计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这个PU201是起保护作用的,去掉也能用

网友:
这是个温控把 , 这个被取消风扇转速是不是正常

网友:
温控拉低了 是吧

网友:
这块温控不用,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修好 功能正常就行了
liyia
版主都来评论了 受宠若惊
详情

网友:
pR441难道是多余的……
liyia
不是多余的 只不过PR441前面有问题拉低了 断开可能会有一部分问题吧 但问题不大
详情

网友:
我遇到一台跟这个一样的,不过这台进水腐蚀了,故障点明显。重新焊了一下这个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