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不跑马

楼主(2016-07-16):
p5g41t-m lx3不跑马 电压时钟复位都有,BIOS也刷了  找不到 什么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了块是那个芯片不正常,CPU边上的8脚芯片从管理芯片

网友:
找个图查下小供电之类的

网友:
看供电都有了吗

网友:
看了内存假负载条件没有拆外设

网友:
以前有弄过,内存槽旁边有个822,换掉就好,很久了,我的工作记录上写的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

网友:
不跑码的看复位了没有

网友:
供电,时钟,PG和复位都有了,CPU才寻址跑码。
建议你先把这个4个条件查一下,然后再装假负载测数据线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