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不跑码

楼主(2016-07-16):
供电都有 PCI-E A11 脚 没 3.3V  论坛没找到图纸 无处下手

网友:
看复位了没,没复位的话先修供电

网友:
无复为  修供电

网友:
毋庸置疑AMD的主板容易坏

网友A:
无复位   供电出全了的话  就查一下PG好信号有没有吧

网友:
很简单,刷BIOS看看 啊

网友:
正常供电正常 最后A11没有电压吗  没有的话看PG信号

网友:
看看CPU的PG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复位   供电出全了的话  就查一下PG好信号有没有吧

没图纸 。找不到 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 。找不到 测试点

找CPU供电芯片的PDF看PG脚来测量  还有PCIB16脚的时钟

网友:
a55这个论坛好像有的吧

网友:
这个板通病就是触发一下就断电

网友:
先修供电了,看全部供电正常不

网友:
如果是无复位,查南桥的3个复位条件:供电,时钟和电管芯片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