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IH61M V星代工(板号7687)

楼主(2016-07-16):
今天接手一块联想IH61M的主板,是V星代工的,板号是MS7687。

故障:上电转一下就停,过几秒又重新又转,反复三四次之后,可以长转。
此板的特色是: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标有关键的测试点。

量主供电全部正常,PWRGD 3.3,PCI-E 0,LAN RST 0V,FWH RST
0V,判断为无复位。
找CPU电源好信号:

相关实物图:

直接拆开上电OK

网友A:
cpu供电芯片是不是ncp5161,上次有个这个板,死活修不出cpu供电

网友B:
直接拆掉那个双三极管就好了,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好牛逼,拆了都能用

网友C:
我上次修了一个刷BIOS好了

网友:
通病了,修了好几片都是cpu供电开启的问题,或者vrmgoo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是不是ncp5161,上次有个这个板,死活修不出cpu供电

CPU的供电芯片是NCP61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那个双三极管就好了,没有什么影响吧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了一个刷BIOS好了

什么故障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故障的?能分享一下吗

刷BIOS好的基本都是IH61M双BIOS芯片的,症状是两声报警,屏幕不亮。先刷4M的那个,如果不成功,再刷2M的那个。

网友F:
Q3         有点位的!

网友G:
故障点应该是vid检测电路故障。无法正常检测cpu导致cpu好信号出不来而无法复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Q3         有点位的!

msi的点位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故障的?能分享一下吗

好像是挡码还是什么,时间有点久了,记不得了,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我读出来上传了,

网友:
拿掉双三极管后,也就没有时序控制了,VRM_GD开机就为高电平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哦

网友:
拆了都能用

网友F:
新板子   没丝印   找零件  麻烦   有点位  还是  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好的基本都是IH61M双BIOS芯片的,症状是两声报警,屏幕不亮。先刷4M的那个,如果不成功,再刷2M的 ...

以前迅维网上只有一个4M 的,我刷了那个就好了。然后我看按没有2M额,就把2M的读出来传了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板子   没丝印   找零件  麻烦   有点位  还是  不错的!

是的 总比没有好

网友H:
应该是双三极管坏了漏电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双三极管坏了漏电是吧

当时测量双三极管的第六脚有0.69V,没有将第五脚电压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故障点应该是vid检测电路故障。无法正常检测cpu导致cpu好信号出不来而无法复位,对吧?

个人认为这个是CPU供电好的转换电路,当CPU供电稳定后电源管理芯片向桥发送的一个高电平的信号

网友:
建议装回那个东西  不稳定这样

网友:
说的很祥细,好。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手上有几片一模一样的板,明天拿来试试看

网友:
V星代工的  延续着V星的病

网友:
VRMGD不正常自然桥条件不满足。。

网友I:
正在修,检测无CPU主供电,是不是ncp6151问题
,没图纸

网友:
接上,无报警,就风扇转。无显示,CPU不发热,测无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那个双三极管就好了,没有什么影响吧

拆掉后VRM_GD直接受+VCC3上拉,只不过不再受时序控制而已,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测试点我倒没注意,楼主说了一下,下次就知道了,再量就方便多了

网友:
感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功耗不大找内存借电

网友:
这种原装板的图纸很少哦,找不到的,好修的也好修,不好修的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在修,检测无CPU主供电,是不是ncp6151问题
,没图纸

这款板的就两个通病,上面是一个,还有一个是CPU的开启,你搜一下图纸,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在修,检测无CPU主供电,是不是ncp6151问题
,没图纸

你这个估计是CPU的开启没有电压引起的,你找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种是复合型场效应管,一般笔记本上较为多见。台式机比较少用,不过MSI的主板不是六个脚芯片容易坏就是8个脚的芯片容易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我手上至少十块是折那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