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开机不显

楼主(2016-07-16):
G455开机不显,键盘指示灯亮。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裸板点外接不亮。

网友:
在线急等。。。。。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还没有刷,,等下刷下试试看。

网友:
这种机器,小电池没有电,会没有显示。秒杀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键盘大小键灯亮,外接内接都不显。。。